联想 E480 板号NM-B421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0-02-14):
Thinkpad E480 板号:NM-B421 电源接口 TYPE-C   接可调电源瞬间有0.017电流,然后变为0,论坛下了一张图纸,参考图纸,测量发现VSYSTEM2电压0 ,阻值正常
如图测试VBUS 20V 供电正常,A3 EN# 3.3V 正常  VINT(VSYSTEM2 为0)我觉得应该是U4302芯片有问题。看了芯片型号,无料,索性就把芯片拆了,飞线接上装起来单电源开机,单电池开机,电池充放电都正常,好像没什么影响!(注:小弟很久没有修过电脑了,平时都是师傅修,最近受疫情影响,还没有复工! 今天就自己捣鼓了一台这个机器,好奇心来了,望大师给说说这个芯片的具体作用)  谢谢!!!

网友:
我这有个R480  检测不到电池  更换电池没用  并且进系统掉电  进BIOS正常  还没搞定  头疼中  BIOS 已经刷N个了!

网友(2020-03-17):
我拿 好主板 测试、、。VSYSTEM 正常电压是  5V ,,这机器VIN电压10V 左右。。不知道你这 20V  哪来的。。J13两端都是 5V 。

网友:
这个认不到电池说是EC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2020-05-01):
这个是 两用的功能。。也可以用作TYPE C 设备的。。

网友A:
这个线是哪买的,type c电源维修线,听说可调电源不识别啊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是哪买的,type c电源维修线,听说可调电源不识别啊

联想华硕苹果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