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LC32H03K修理

楼主(2020-02-14):
今天接修一部32寸电视,图像反应迟钝,就是慢慢出来,再慢慢消退,结果前像与后像重叠,画面模糊不清且暗,上网查到是vgh电压不正常造成,可是逻辑板vgh有27伏多,且到屏边那块板上电压都有,后查到Y边cof点无二十几伏电压,飞线过去修复。顺便拍了下来供大家参考。屏是hv320wxc1001664的。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修好的图片看起来花花的,和坏了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修好的图片看起来花花的,和坏了似的

这个应该是 拍照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修好的图片看起来花花的,和坏了似的

对,拍照的缘故,因为用的不是高请信号。

网友:
拍照问题,实际情况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