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0-02-15):
输出端正负极测量无短路,背面看到黑了。本人小白,请教各位,最有可能哪里出问题?

网友:
烧成这样那个电源驱动芯片早就坏了,周围场管稳压管子电阻保险都烧了。

网友:
这种修好了也不敢用啊,不是带走转电脑了,是带走一套房

网友:
这烧的东西可不少,别修了,哈哈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小号发帖  这些小号基本都是用户而不是维修人员   希望论坛管理能够处理下

网友A:
烧成这样就有难度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最起码的0欧保险都炸了,你这小白是欧洲来的吧

网友B:
这个电源修的不少,开管管烧了,导致保险炸了,一般情况还会烧一个二极管,运气不好的电源管理IC会坏,也有烧断线的,就这些,自己测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是不是炸出一个小洞了

网友:
烧了这么一大块,检查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就有难度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谢谢回复,已经在某东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重新买个吧,

网友:
还是个原装台达货,勿弃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修的不少,开管管烧了,导致保险炸了,一般情况还会烧一个二极管,运气不好的电源管理IC会坏,也有烧断线的,就这些,自己测一下,很简单的

手上要是没配件的话,还是挺费时间的。

网友:
现在笔记本电源没人修得,买个才几十块钱啊

网友:
确实,二手挺便宜!

网友:
我今天才修好一个无输出的  台达货

网友:
起码 炸了的那块得先量量 测测把    不行的原件换掉    换完再看有没有短路啥的。  如果有元件看不清是啥了  那就不好办了  就得懂电路原理了

网友C: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小弟不盛感激。置顶回复的那位兄弟,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不假,但遇到问题了,上论坛向各位前辈求教,难道这也有错嘛?管理员大哥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小弟不盛感激。置顶回复的那位兄弟,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不假,但遇到问题了,上论坛向各位前辈求教,难道这也有错嘛?管理员大哥说说

另再补充一句,大家都不建议修。我已经网购了一个全新电源了,后面看到的前辈不必再回复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烧这么多修复难咯,板子都烧坏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6666正需要这个6666

网友:
初级MOS检流电阻烧坏,MOS坏掉概率很大,一般有几种可能:
1.输入端出现浪涌,导致MOS过压击穿
2.初级侧RCD箝位电路故障,导致MOS过压击穿
3.负载过流,且检流电路故障
4.次级反馈电路故障,输出电压过高,使初级MOS过压击穿

网友(2020-03-21):
飞线,我通常把输入的两根线飞线接到输出的两根线,解决问题

网友:
前级烧成那样,估计配件不好找,但有时间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