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充电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5):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充电导致不开机

  【维修过程】:收到门店客户送来的一台iPhone 8,客户描述用非原装充电器,导致数据线烧冒烟,导致主板也不开机了,拆开主板上可调电源,发现主板为已经被烧短路了。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充电芯片、充电管已经严重爆锡,明显是用了不合格的充电器,电流过大导致烧坏充电芯片。

  直接拆下充电芯片和充电管。

  拆下后,上可调电源已经不短路了,然后短接充电管。

  先尝试开机看看,电流正常,也能进入系统。

  既然可以进入系统了,那问题就不大了,直接更换一个新的充电芯片就可以啦。

  更换芯片后,发现插充电器无反应,更换后壳总成,测试正常,尾插也烧坏了,更换即可,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带广告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