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NW-A361待机0.085 外接正常内屏掉电维修

楼主(2020-02-15):
联想G50-80
故障:进水,不开机,用维修电源测试 待机电流0.085 偏高  触发0.6 屏上有动作后掉回0.6  拆机清理进水位置 都不重要也不严重, 清理完测试待机电压5V 正常 3.3V 变4.2    拔掉屏线外接发现正常 不掉电,  待机偏高先修待机   断开JP303  2脚3.3V  1脚还是4.2V   看图 发现PU602 上同时有5V 和3.3V  一看颜色都不对
换掉   再测  正常 装机   语言组织能力差  将就看吧  诸位

网友:
新手阅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pu602芯片内部击穿,导致六脚的5v电压串到5脚去了是吗

网友:
真是奇怪问题!!芯片也烧了吧?

网友:
二级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