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 YOGA 14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最近修一台S3 YOGA 14的机器,这个机器是无论屏幕开合到什么程度,键盘和鼠标都好用,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始终在平板模式下工作。上次开个帖子,请教了各位大佬,给我点提示,说是传感器的问题。结果这个机器我翻来覆去的看,也没有看到那个传感器,当然,咱也不认识这个传感器,所以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那就帮顶一下,出结果的话也当自己长知识了

网友A:
麻烦你照几张图片呀,笨办法,拆开显示屏看看,部分里面有一磁铁,或者用强磁铁在主板上吸,看能不能切换,部分这样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照几张图片呀,笨办法,拆开显示屏看看,部分里面有一磁铁,或者用强磁铁在主板上吸,看能不能切换, ...

    感谢回复,但是这种是360度翻转的机器,里面没有什么磁铁之类的东西,这个是靠重力感应模块芯片控制的。但是目前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也没有相同的机器可以替换。所以目前还在求助中。

网友:
这个没修过,帮楼主顶。

网友:
继续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