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能点亮的时

楼主(2020-02-15):
GA-H61M-DS2能点亮的时候会不定时自动关机,不能点亮的时候会自动反复重启,或者风扇转一下就灭。换bios芯片,刷N个bios一样故障,量基本的电压都正常,反正闲着也没事做,就换LM358,在别的机子遇见过这个芯片不良引起的奇怪问题,换了之后,点亮的次数比较多,基本能点亮,就是会自动关机,没有自动重启的现象,于是连LM324换了,居然正常了。测试一个小时左右,正常。感觉会不会是用了不良芯片所致,换上的芯片都是品牌板拆机的,比如联想之类的拆机芯片。有飞利浦的logo在芯片上。小米手机拍照不给力,因为贪图它有个红外修家电方便。

网友:
手里有个故障现象一样的板子故障时间不定 头大 正常时所有电压信号都ok 示波器电压波形也ok bios也刷过 出现故障时没等测完就好了 说不准又什么时候突然断电重启 一次ok或几次反复就ok温控 电压检测都正常  修的放弃了 一会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暗病,分压电阻和三极管坏多

网友:
你这板子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维修这种碰见的不多

网友:
哈哈哈,324有问题,但是要把小电阻也换一下哦,不然有可能还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