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图

楼主(2020-02-15):
这个是我2天时间对这实物画的电路

网友:
线路图都画好了,修好没有?

网友:
没有,好向应该是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修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11脚是PWM输出。你的PWM和PFC标反了,PFC是没有驱动变压器的,PFC推几个mos分流就行,PWM才有驱动变压器。

网友:
上面的是PFC,下面标的电压从那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修好了

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修好了  故事呢?

网友:
Q8和Q8A  S脚是接地的吧

网友A:
电压检测蕊片8脚5v有个电阻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蕊片8脚5v有个电阻虚焊

你换成7510那个8脚保护IC上的5V线上的电阻虚焊?

网友:
我换的3510

网友:
离蕊片很远的

网友:
你这情况,属于保护反应了吧?

网友:
有谁指导一下,开个网上维修店,找点事干

网友:
你这电源什么问题,维修过程可否讲解一下,6800的电源最多毛病就是通电保护,强制短接光隅能启动但是电压不足,PFC有升压动作,能达到380V,个别换6800能好,但是我遇到好多都不行

网友(2020-03-26):
为什么我下载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