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 5758 DSWODVREN上拉电阻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2-15):
  客户送修的笔记本,版号LA-B843P,故障描述为无法开机,自己接过笔记本后用可调电源确认为坏机器,迅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明显进水和外观不良情况发生。附图片: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从图片中可知,此板采用4/5代单U桥,于是按4代单U标准时序信号来分析主板硬启动过程。

  首先查单U桥RTC电路6大待机条件。附主板单U桥开机框图:

  按部就班,按迅维黄老师远程上课培训内容一一检修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实时时钟电路信号,用于给CMOS电路供电)。

  此信号单U桥外部更名为RTC_AUX_S5。

  它由钮扣电池RTC1经R2502 1K电阻,从D2501二极管第1脚输出提供,量测电容C2503上电压为3.3V 正常产生。

  实物中测试点在CARD1 SD卡槽的右边。

  RTCRST#(实时时钟电路复位,用于复位PCH桥内部RTC电路寄存器)。

  单U桥内部RTCRST#信号,桥外部更名为RTC_RST#。

  它由RE19 20K电阻上拉RTC_AUX_S5供电,经C1901电容充放电后延时提供。

  实物中测试点在32K晶体右上角,很容易找到这个图眼信号。

  SRTCRST#(PCH桥内部ACPI模块的复位)单U桥内部SRTCRST信号,桥外部更名为SRTC_RST#,它由RE20 20K电阻上拉RTC_AUX_S5供电,经C1902电容充放电后延时提供。实际量测上述二个信号电压均为3.3V OK的。

  接下来检修单U桥RTCX1时钟信号。

  RTCX1桥外部更名为RTC_X1。

  它由X1901 32K晶体提供,实测晶体上波形均为正常。

  继续检修单U 桥内部深度睡眠和主待机1.05V电压供电开启信号。明细如下:

  INTVRMEN信号,桥外部更名为PCH_INTVRMEN。

  它由R1903 330K电阻上拉RTC_AUX_S5供电提供。

  INTVRMEN信号,从图纸中可知,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时,开启单U桥内部主待机1.05V电压。

  因为此板有图无点位,所以要查找RTC电路6大条件有些难度,前面4大条件测试点好找,RTCRST#和SRTC_RST#信号在G1901测试点附近可找到。

  INTVRMEN和DSWVRMEN信号从图纸分析可知,它是由330K电阻上拉到RTC_AUX_S5供电的,于是从D2501二极管上反向跟线,经过好几分钟苦战后,找到电阻R1903,用示波器量测R1903电阻上电压为OK的。

  单U桥内部DSWVRMEN信号,桥外部更名为DSWODVREN。

  它由R1720  330K电阻上拉RTC_AUX_S5供电提供。示波器量测R1720电阻第1脚上电压为0V,但是量测第2脚电压3.3V OK。看来此板故障点就是此信号不良引起的了。主板断电后,万用表打R1720上对地阻值,发现有异常,怀疑R1720电阻有问题,于是取下R1720实测电阻阻值为无穷大。

  迅速从料件盒中找到电阻并更换R1720 330K 电阻,主板重新接上供电。实测DSWODVREN信号恢复为3.3V电平了,主板也开机显示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