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联想B460的通病等一系列问题

楼主(2020-02-15):
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这一阶段大家都在家闷着 ,而对于我们是 必须闷着  才出成绩的对吧?
今个呢 我就把客户1000多台的B460,而每次又都10个10个的拿来与我修 ,所以 根据维修过差不多已经有50台左右出炉的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此机器的一些故障 。

先上图 :以下 图片就是这款机器的易损坏位置。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在维修这款机器的时候 多走路,特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 通过维修排查 重点有三个区域第一个 待机部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V5V待机 。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DC20V电源管理的入口的MOS管 第三部分就是CPU管理芯片 这三大部分是这块主板最易损坏部分,严重的部分在第一区 跟第二区 这部分可以烧穿板层而不能修复,所以 接到这样的机器大家不要先上电 ,一定要拆开 观察 并且对 三个区域进行阻值判断后在做决定,否则故障会扩大,不易修复 。

补充内容 (2020-2-20 10:54):
在经过了维修探查我又总结了一点些许经验:那就是在替换芯片的时候,在无意间发现 此本本的TPS51123,完全可以用TPS51125来替换,而且更为惊喜的是还可以用RT8205A  8205B 8205C  8205E 8205L 8205M  这6个直接替换TPS51123  下面就替换的芯片上的丝印 我来做一个小小汇总: 就拿RT8205来说:它的所有丝印是 EN=CL=CM,EW=BM=BD ,  EW=DH=DF=DK=DB=DL , DT=BD=CF=CL=CJ ,CL=CH=CF=CJ=AJ=CK=BH=AL ,DT=BG=DT,CK=BM=CL=BL=BK=CK,EM=1M=DH=DF=DK=DB=DL  这些等号的前面代码统统都是8205  所以在大家手头材料不足的时候可以参考我的这些芯片的经验替换 ,另外对比图纸我在强调一下就是 完全引脚相同 可以放心的去替换 ,如有怀疑自己可以对照图纸以及芯片的丝印来纠错与我 ,谢谢大家的捧场 !

 会员504041300鑫豆2024-10-13 12:55
 会员320233300鑫豆2024-10-7 16:25
 会员830283300鑫豆2024-6-24 00:13
 会员332211300鑫豆2024-4-19 12:44
 会员1170588300鑫豆2024-4-9 19:10

B460 LA46 DIS 09911_0126.pdf

B460 LA46 DIS 09911_1M.brd

网友A:
这机通病确实多,但我用的到现在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通病确实多,但我用的到现在还没坏

您老也在家闷着呢,我是也这段时间接修到的这类板子,觉得这些故障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避免大家遇到多走弯路。

网友:
不错疫情其间这么多机器修

网友:
疫情期间生意好 恭喜老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通病确实多,但我用的到现在还没坏

估计那个黑色的海绵 早就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个黑色的海绵 早就去掉了

依然存在,不过我也不想去掉那海绵 这个你懂的!!!,反正我们又不长期保修 ,一个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个黑色的海绵 早就去掉了

前些天当二手卖掉了

网友:
厉害生意这么好

网友:
我的10年入的,依然坚挺!刚入手半年换过屏线,i3-330M换了i7-640M,加了256+1T,加了4+4DDR3,加了U3.0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这种货多少钱一片板呢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给你点赞!!!

网友:
总结得很到位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的确是通病。。。。。。。。。

网友:
哪天收个来练一下手.

网友C:
还有个通病屏幕花屏一个脚挺多的图像转换芯片易坏  很多人都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通病屏幕花屏一个脚挺多的图像转换芯片易坏  很多人都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非常对,加10分 !!!因为接修到了两台进系统OK ,一用到 鲁大师压力测试 鲁大师软件的屏幕就会花屏。谢谢你参与进来,让我们共同努力 把所有故障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标注的也很好

网友:
疫情期间没活干  看到你们10个10个的修 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