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请问投影机灯泡这个金属线正常吗?

楼主(2020-02-15):
会议室工程机拆出来的,中间这个铁线怎么是人工绕的啊?这样正常吗?还是有问题?这个铁线有什么作用的啊?请教,谢谢

去买个要多少钱啊?领导要我换啊

网友A:
应该正常    一般投影仪灯泡    300-400左右

网友B:
一般中大型工程级原厂原装原封的得800起。双灯的话还要贵些。某些机型还得换一对。
另外还要注意,有些机型不仅仅要换灯,还需要更换计时芯片。

这样的缠绕只要接触紧密,一般问题不大。如果不放心就自行点焊碰焊下。

网友C:
卤素灯阴极,贴着玻璃才会有大拉弧,不然发光就是个头发丝细的电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正常    一般投影仪灯泡    300-400左右

我本人没换过投影灯泡,这个是公司叫厂家换了还回来的,但是换了还是一样。就是不知道这个铁丝是不是后期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中大型工程级原厂原装原封的得800起。双灯的话还要贵些。某些机型还得换一对。
另外还要注意,有些 ...

没工具呢。用锡行吧?这种手工绕的是不是出厂就这样还是出过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卤素灯阴极,贴着玻璃才会有大拉弧,不然发光就是个头发丝细的电弧

这图片的是出厂就这样还是有问题的呢

网友:
点亮时几百度的高温,你用锡?

网友C:
直接用力揪出来,阴极底部带弹簧的,再把灯头从座子上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力揪出来,阴极底部带弹簧的,再把灯头从座子上拔下来,

不管他就这样用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缠绕紧密就可以。
回厂返修的?
从图片上看,大概率是更换了灯芯后再返回的。
不排除原厂就是这么设计的。

不能用锡的,灯泡点亮后的温度能融掉锡,用点焊/碰焊。

网友(2020-06-08):
稳定电弧的线

网友:
好的谢谢,我拿去给人试试

网友:
正常的,灯芯其中一端接线,松了只能是用工具压紧,不要用烙铁焊哦.工作时这个温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