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摩托罗拉Razr可折叠手机拆解图文教程

楼主(2020-02-15):
  摩托罗拉 Razr可折叠手机采用一块 6.2 英寸可折叠 OLED 显示屏,前置摄像头 500 万像素,后置1600 万像素主摄,采用了骁龙 710 SoC、三星 KM2V7001CM LPDDR4 内存,双电池设计,总容量2510mAh,下面我们通过摩托罗拉Razr可折叠手机拆解,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吧!

摩托罗拉Razr可折叠手机拆解方法/步骤:

  摩托罗拉 Razr正面屏幕是一个整体,背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拆解从下方的后盖开始着手。首先进行一定时间加热,利用撬片将后盖慢慢打开。

  需要注意的是:机身正面下方设置有Home 键,内部和主板之间连接有排线,在取下后盖之前首先要把排线断开。

  取下后盖后,可以看到机身下半部分一块电池,没有特别的地方。

  用螺丝刀拧下机身正面下方的螺丝,先把其中一块电池取下来,电池与机身之间通过传统的粘胶固定。

  振动马达位于机身底部位置,摩托罗拉Razr在主板上加入了一层用于防水作用的纳米涂层。

  摩托罗拉 Razr主板采用了正方形结构设计,各主要电器元器件外部均设置有屏蔽罩。

  核心电子元器件部分,其采用了骁龙 710 SoC、三星 KM2V7001CM LPDDR4 内存、SDR660 003 射频芯片、高通 PM670 和 PM670A 电源管理芯片。

  接下来拆解后置主摄部分。在之前拆解中,有一些产品的摄像头排线会比较脆,拆时要格外小心,不然很容易造成断裂等。

  摩托罗拉 Razr机身上半部分还有一块电池,其内部走线会通过中间的铰链部分,拆的时候需要注意。

  两块电池容量分别为 1245mAh 和 1265mAh,总共大小为 2510mAh。

  转轴部分,摩托罗拉在其内部设置有复杂的齿轮以及弹簧结构,一方面其可以对那块可折叠屏幕提供支撑,另外一方面在能够起到收紧的作用。

  摩托罗拉Razr可折叠手机拆解全家福。

  通过摩托罗拉 Razr可折叠手机拆解,其内部采用了诸多弯曲的排线设计,同时加入了中间的铰链结构,在拆解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从维修的角度出发,一旦屏幕或者电池等电气器件发生故障,需要将机身全部拆解开才能完成更换,因此 iFixit 拆解团队只给出了 1 分的可修复评分。

网友:
我来看看,这是什么手机

网友:
电池容量也太小了

网友:
电池能坚持一天不

网友(2020-03-24):
这电池容量半天都难顶吧

网友(2020-04-28):
这是老古董了吧。好奇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