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C掉电

楼主(2020-02-15):
    触发两秒跑马掉电,可重复触发。看图。

12 VIN作怪。

亮机完码。

网友:
又是12V检测问题,现在都流行一砣锡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这个图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B:
不把那两个分压电阻拆掉然后就这样一坨锡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白点吗?这个图看的有点云里雾里

是师傅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把那两个分压电阻拆掉然后就这样一坨锡行不行

不行。既然你知道电阻分压的作用,那肯定知道不拆不行。

网友:
追求完美的必须把好的装上去,不能一坨锡

网友:
io检测过压.....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ATX电源电压检测,某一路输出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分压异常,IO认为ATX输出电压异常掉电保护。

网友:
为什么要把两个电容并联,没看懂。电阻器拆掉后检测到的电压会不会偏高或偏低?

网友:
三楼   这是上拉分压检测   不可以短接

网友C:
写的太简洁了   一般人确实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太简洁了   一般人确实看的云里雾里

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写完整的帖子确实没空啊。

网友:
技嘉通病,,,,是上电就掉还是3秒掉电,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能看懂的都是高手高手

网友(2020-07-16):
明白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