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笔记本LA_D821P不充电修复

楼主(2020-02-15):
先看板号:
能识别到电池,未充电。
刚好这台机店里有一样的电池,先换电池,完了一样。然后换电源试,也还是一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出来直接就换充电芯片,换完了一样(个人修机器都是这么直接,一言不合就换
能识别到电池,说明SMBUS总线应该不会有问题。那是EC本身的问题或者EC或者EC程序的问题?
经测试此机EC不带程序,先刷个BIOS!看是否有意外!
刷完了BIOS一样
只得老实查条件
对了,此机还有别人修过的痕迹。所以我就再加焊一下那附近焊过的电阻电容看是否有惊喜,一股蟑螂味扑鼻而来!看来以前是进过蟑螂,不知道以前修的是不开机还是咋地。加焊完再试机发觉还是不充电。
这时我才想起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机器都会一串英文字母报错,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该电源不是原装适配器,机器将不会充电!(换了戴尔原装的电源开机也还是报这个错)
看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的问题了,刚好我也想要来查戴尔的中间针,那就看看吧!
一测就测到了问题,PS_ID竟然是0V
根据图纸搜寻是到了EC36脚,万用表测量PS_IDEC并无断线
PS_ID还经过了一个PR4电阻33欧的,会不会是以前进过蟑螂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所以?
先是在PR4两端都测了一下电压,竟然两端都是0V。完了卸下电阻测阻值,1K左右,阻值变大了。
换上33欧电阻,完了通电测试,发觉竟然还是未充电,表示不服
电阻阻值为什么变大了?难道是?
PS_ID对地阻值发现靠近EC这端对地短路的,EC挂了!拆掉ECPS_ID对地值恢复正常。
第二天换完EC测阻值有几百了但开机测试竟然报错然后未充电……
这是拆EC前跟换好EC后的图片:
我又把电池电源都换了一遍测试,依然是未充电。
此时PS_ID电压是有1.13V,应该有些偏低了,问题应该还在这一路!
测量PQ6D极、S极都是一样的电压1.13V这样,测G极电压是0V,大喜!
PQ6N沟道的隔离管,应该是高导通,现在G极为低说明这个管实际上并没有导通,D极的1.131V只不过是经过PQ6的体二极管过去的
重点排查PQ6G断电测PQ6 G极阻值,发现阻值只有0.008

最终结果是PQ5的问题!把PQ5拆掉阻值就上来了,更换后此机不充电问题修复!用原装电源开机不再报错!
之前修的时候忘拍亮机图了,这是凭着记忆写的帖子,希望能给修到戴尔不充电的朋友一点点思路。

对了,有些戴尔的机子CMOS放电过后或者刷过BIOS过后,第一次开机的时候会风扇狂转的,可能第一次开机还不会亮机,会滴滴滴的报警,这时需要强制关机后再次触发可能就能亮机了,总之不是一次开机可以搞定的,需要多试几次,等久一点。
觉得这里面信息有用的朋友帮忙加个分哈,谢谢了!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12 23:43
 会员628629300鑫豆2025-1-21 17:01
 会员677114300鑫豆2024-11-21 17:07
 会员303875300鑫豆2024-11-11 17:39
 会员1222617300鑫豆2024-9-16 13:10

网友A:
学习了,共同进步

网友B:
修过PS_ID导致不充电,我的是33欧电阻阻值增大,测量是有电压的但是就是不正常,最后把33欧电阻用锡短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PS_ID导致不充电,我的是33欧电阻阻值增大,测量是有电压的但是就是不正常,最后把33欧电阻用锡短接就 ...

嗯,短接也可以的。不过这里对地阻值短路时EC挂了,完了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共同进步

好的好的,感谢加分!

网友:
遇到过差不多问题的。

网友:
楼主功夫好也,真滴棒

网友C:
DELL 充电最难修的  利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充电最难修的  利害了

加分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向高手学习.

网友:
加分加分

同创笔记本维修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个人觉得楼主不够细心

网友E:
对PQ6展开镊子大法完了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PQ6展开镊子大法完了一坨锡

一坨锡不行喔,还是得找个管子换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楼主不够细心

大神修的话肯定早就秒杀了

网友F:
先是在PR4两端都测了一下电压,竟然两端都是0V。完了卸下电阻测阻值,
你既然量了两端都是0V和,应该检查后端有无拉低和前端有开启,还说我刷分有点晕

网友:
EC坏了是吗

网友:
修的比较坎坷,EC挂了

网友:
见过有功率识别不对不充电的好像也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G:
你这个机子坏的够多的,平常也就33欧姆电阻或者这个小n管坏的多,你这个一下子坏了好几个,全遇到了

网友H:
坏的地方多了啊啊,一般就坏一个地方

网友I:
我是修到充电问题。头大。一般没有电池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坏的地方多了啊啊,一般就坏一个地方

楼主肯定是认真看完了。确实是坏了好几个地方,逐一pojie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修到充电问题。头大。一般没有电池可以测试。

不充电一般是得先排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机子坏的够多的,平常也就33欧姆电阻或者这个小n管坏的多,你这个一下子坏了好几个,全遇到了

看来有望是戴尔不充电通病呀 这款机我是第一次修到不充电的,走了些弯路

网友:
是,不止EC坏,还有别的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是在PR4两端都测了一下电压,竟然两端都是0V。完了卸下电阻测阻值,
你既然量了两端都是0V和,应该检 ...

我不是测了阻值吗,EC短路了

网友J:
新买的戴尔电脑关机不充电,开机能充电

网友K:
DELL 充电最难修的

网友:
楼主耐心和思路还是很好 多谢学习了

网友L:
现在新型机挂个EC,更换蛮大工程的

网友M:
有点绕路了   我的思路喜欢直奔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买的戴尔电脑关机不充电,开机能充电

还在保修的感觉去换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点绕路了   我的思路喜欢直奔主题

其实我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新型机挂个EC,更换蛮大工程的

以后的机子都是BGA的难搞喔

网友:
引用 网友K:
DELL 充电最难修的

有图纸还可以修一下

网友:
学到了,膜拜。

网友N:
楼主,你所说的问题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也是戴尔笔记本,开机英文报错,进入界面后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等过段时间能不能寄给你给我修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所说的问题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也是戴尔笔记本,开机英文报错,进入界面后显示电源已连接, ...

你是用的原装电源吧?如果原装电源还报错的一般就是主板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我现在也还在老家呢,疫情严峻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是用的原装电源吧?如果原装电源还报错的一般就是主板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我现在也还在老家呢,疫情严峻

是原装适配器,现在肯定修不了,等过了这段时间看寄给你给我看看。你看行不?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你是用的原装电源吧?如果原装电源还报错的一般就是主板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我现在也还在老家呢,疫情严峻

可以私聊加个微信吧,到时候你发个地址给我,我寄给修修看

网友:
修机不能马虎呀  要是一开始注意到报错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还得多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私聊加个微信吧,到时候你发个地址给我,我寄给修修看

好的,13622344019

网友:
这款板子应该是通病了,  修过2台,  都是不充电 检测不到原装适配器,  ps-id异常  , 都是类似q6及附近的原件问题  ,刚好在散热器铜管附近 q6坏, 或者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P:
现在的充电芯片很多不过隔离保护不充电的,修得头大。

网友Q:
思路清晰,楼主一定功底深厚的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现在的充电芯片很多不过隔离保护不充电的,修得头大。

不充电还好了,最怕那种有时候掉电有时候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思路清晰,楼主一定功底深厚的老师傅

走了点弯路

网友:
#在这里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快速回复#

网友:
Dell的机器难搞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 骚的一批

网友:
修得漂亮漂亮,看起也长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Dell 小电源头导致EC 坏的 去确实很多

网友R:
66666的  不过短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66666的  不过短接不会有问题吧

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的主板和你一个型号的,现在也是插适配器就断电,能不能帮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坨锡不行喔,还是得找个管子换上去的

网友:
现在的 HP dell 更严格了,不匹配的充电器直接不充电。一体机更坑,直接不触发

网友:
分析很到为

网友S:
这个钱不好赚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钱不好赚哈哈

坏的地方还真不少

网友T:
文笔和技术一样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T:
文笔和技术一样扎实

还能加分吗

网友:
测量是有电压的但是就是不正常,最后把33欧电阻用锡短接就好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大神修的话肯定早就秒杀了

同创笔记本维修 -1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手上有台戴尔的 ,7声报警 ,bios刷了好多个都没用

网友(2020-03-28):
厉害了  小白遇到表示一脸蒙逼

网友:
嗯,短接也可以的。不过这里对地阻值短路时EC挂了,

同创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

同创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