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300-15ISK NM-A481独立BIOS

楼主(2020-02-15):
请问修过这个板子的大大,这个板子是不是有不同代的U配置,因为之前备份可用的BIOS现在刷上却有不同的电流跳变呈现...目前手上的是SR2EZ(Intel Core i7-6500U),现在刷上只有0.3左右,原先故障的大约有0.6~0.7循环跳变

网友A:
备份的不能直接用。需要修改。具体查看论坛相关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 ... w=%BA%CF%B3%C9+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不能直接用。需要修改。具体查看论坛相关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 ...

通常备份的BIOS直接用只会开机慢(或30分钟掉电,风扇速异常),但可以亮机不是吗???这个机器之前购买的BIOS呈现原机相同故障,所以才拿之前确定好的备份来刷写,如果可以亮机再来修改ME,以确保问题是锁定在BIOS上...但这个机种我却看到了不同的状况,所以才会发问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不同的配置,因为有不少网上的朋友刷了BIOS也是面对了类似的问题..後来我这台机器确定是无关BIOS的问题,而是CPU的内存通道一个受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