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这些代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2-15):
黄色那些i加数字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该点正常的对地电压

网友A:
如果这也不懂,你还是转行吧

网友B:
当然是这个IC 的引脚编号拉。字母I(77)==77脚

网友:
对应主板上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也不懂,你还是转行吧

不是这行的,就是没事学点东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这个IC 的引脚编号拉。字母I(77)==77脚

正解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坚持下去 哥们

网友:
正需要这个6666eee

网友:
左边箭头表示信号走向

网友(2020-03-17):
I =输入信号
数字=对应脚位
加粗黑线=供电线路

网友:
应该是管脚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