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4寸屏的主板安装到15寸的同系列的本上键盘线路更改

楼主(2020-02-15):
经常遇到15寸的本主板坏了 结果找到了个14寸的同系列本 应该如何更改键盘电路使小键盘启用呀。以前有相同的主板的话对照着调换个电阻位置就可以了。最近就遇到了一个G505主板坏了 找到了个G400的主板主板安装孔位都通用。把键盘口也换成30针的键盘口但是小键盘无法启用。应该修改那个信号啊。主板版号是LA-9631P rev1.0的主板。应该修改那个信号呀。。。

网友:
EC应该带程序的要刷写

网友:
几十块  换了它好过啦

网友:
我有G505的主板  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