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2sw 一半花屏故障

楼主(2020-02-16):
请问大佬一半花屏怎么解决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种花屏,是下半截花
只刷了一个程序后,还是原故障,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这个没压平机弄不了
扣古问题

网友:
只能报废了,,,小屏也不值得去压屏了

网友:
换屏就好,屏的问题

网友:
图像部分缺失,屏坏的概率大了,难修复

网友:
屏坏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冷开机 是好的 3分钟后就这样了 屏拔扣看不出来哪里坏了 ,

网友:
屏幕y1 tob模块坏了

网友:
y1 tob模块 是什么 能说明白点吗
我小白 ,谢谢了

网友:
屏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值修啦

网友:
这种小屏二手的才1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