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突然不能开机,开机没反应,摄像头下方发热

楼主(2020-02-16):
机器进水换过一次屏,之后一直给孩子玩,可能被孩子摔摔了几次,现在开不开机,按开机键后后置镜头下方发热,还有维修价值么?大概费用多少,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是摄像头短路了,自己拆开扣掉摄像头试试

网友:
鞋价格了可不好说,各种可能都有

网友B:
摄像头背面是WIFI芯片,有可能是有WIFI芯片损坏,或者WIFI芯片供电短接造成的

网友C:
那里烫手干哪里  拆开后 加电   用手用力抓住发烫的地方等一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烫手干哪里  拆开后 加电   用手用力抓住发烫的地方等一会就好了

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摄像头短路了,自己拆开扣掉摄像头试试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背面是WIFI芯片,有可能是有WIFI芯片损坏,或者WIFI芯片供电短接造成的

WiFi芯片可以自己断开测试么?

网友:
这种帖子不要发了,搞得外国人总觉得你技术不行

网友:
用松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