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板号:DABKLMB1AA0:A求图纸或点位图

楼主(2020-02-16):
费话不多话 直接进入正题:此板故障最开始是插上电流表直接短路 上电电流为0.1987,拿下主板后测量待机无3V 5V 待机芯片( RT6575)发烫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我草,后测量3V待机管子坏,3V线性阻值偏低,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位图找到PQ63常管测得D级短路,通过烧机找到是一个三级管发烫 位置在USB接口旁边,拆掉后不断路了,上电待机正常(0.010)不短路了 但是待机3 5V还是不出 待机芯片供电正常,3 5V线性正常,3 5VEN无电压,找到为EC控制,测EC主供电无,3VPCU无,找了好久不知道这个电压由哪个控制,就是不出3VPCU供电,请论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20-04-17):
DABKLMB1AA0 点位

网友:
我也想要这个点位图,哪个师兄发一个

网友A:
点位图能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能发出来吗?

DABKLMB1AA0 点位图购买联系Q:601098078 vx:Yx0980789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