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刷BIOS后不触发

楼主(2020-02-16):
本来上电到1.2左右  果断加焊北桥  无果  刷个bios试试  结果不触发了  换成备份的还是不触发
用的rt809f  备份出来有两个文件 其中一个是1k的 什么意思

网友:
查触发条件吧 BIOS除芯片物理损坏外不可能导致不触发的 也没有1k的bios文件

网友:
重新下载个BIOS吧,再不行可以先查下触发条件,再考虑下北桥是否短路了

网友:
什么烂主机?还有北桥

网友:
不用管1K的 刷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
刷回之前的 (确保你备份 和刷写都正常)  不行先查下焊接BIOS过程中是否有碰掉原件

网友:
华硕的主板BIOS有座子,BIOS块直接在座子里面扣着

网友:
查看是否掉件

网友:
看看是否掉件,BIOS读取条件对不

网友:
华硕的cap文件不能直接刷的   需要分离下才可以用  前面的2K无用

网友:
也许拆BIOS过程.不小心掉件 先查查

网友:
再刷原机BIOS试试看看可以触发吗,我昨天遇到一台刷完BIOS后不触发更换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