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关于驱动的的问题请教下大神

楼主(2020-02-16):
我
笔记本
电脑本来是win7的系统,我给他的驱动做了一个备份,然后我重做了系统,装的win10系统,那备份的驱动还能照常使用吗?
win7
win10

网友:
用不着了吧,一般只需要声卡另外装

网友:
如果是正版的win10,win10会自动给你的电脑打驱动的。你原来备份的就不用了!盗版的也大都带着驱动,更不用你安装驱动了。

网友:
win10的驱动很齐全,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
WIN7和WIN10驱动不通用。

网友:
驱动不好用了,版本不一样使用不了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WIN10 联网就自动安装了 WIN7 的驱动根本没用

网友:
win10一般自带大部分驱动,没有的可以笔记本官网下载

网友(2020-03-21):
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