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发的贴,SDC606脚位图已错,无人发现么,请版主查看并更正吧

楼主(2020-02-16):
今天刚好修到个山寨长城 待机插上负载就偏低,短接可上电,PG也5V,换了后面电容无效,查300V大电容,发现均压电阻不对,找一对470K换上后,300V正常,待机4.7V,装上铁壳,上电发现待机没了,电源也听到有嗞嗞响。查待机芯片是SDC606P,上迅维找一下维修经验,结果看到一贴子就修蒙了,上百度一看,原来作者传的图错了不是那款,最坑的是已经无法回贴,我这个SDC606P估计已坏,明天再找找有没有这个IC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669-1-1.html

下图为正解的SDC606P

顺带附张找到的简易电路图

网友A:
是本人发的帖。
当时我搜不到S606P,就搜了个608作为参照。
我修的那个是第一脚 OB 接的启动电阻烧毁。
谢谢提醒。

网友(点评):
响应好快

网友:
IC的相关参数或数据和功能都应以IC的生产厂家公布出来的PDF为准,其他的只做参考用,谁全信不权威的资料谁

网友:
杂牌电源用的电容基本都是拉吉货,最好是全换成OK品,就当练手,总结实战经验也是蛮好的

网友:
拿着606p的图找608的茬?让我搜搜对不对

网友:
杂牌电源确实不行啊

网友:
sdc606  sdc606p应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本人发的帖。
当时我搜不到S606P,就搜了个608作为参照。
我修的那个是第一脚 OB 接的启动电阻烧毁 ...

sdc606  sdc606p不同

378.21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遇到这种直接就用万能模块改了很稳定的。

网友:
很细心,作为维修员,就应该分析,你值得学习。

网友B:
一个608 一个606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608 一个606 这样也行?

楼主的文字组织的有点小乱.......

网友:
写了一堆话! 没明白到底,是百度文库的错了。还是迅维论坛的错了。  我的理解能力太差。  喜欢简单明了的。

网友:
两个型号芯片的图纸   怎么论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