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机器闲置挺长时间了

楼主(2020-02-16):
Cpu 和显卡风扇一直转,插上vga就不开机,咋回事!我按强行关机按键压根不管用,大家帮我判断下哪里出问题了?信号都找不到!

网友A:
保管得当的话,清BIOS看看再检查电池,要是用的是杂牌电源就换品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管得当的话,清BIOS看看再检查电池,要是用的是杂牌电源就换品牌电源

应该不能是电源坏吧

网友:
也许你应该换内存试试:daizhi:

网友:
风扇转说明12V输出正常,检查电源其他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检查电池是否有电,或干脆直接换一块;
清BIOS恢复设置;
关机状态下把内存条、显卡拔下来,重新插一遍;
先做一下简单的处理。祝楼主成功!

网友:
手里拿着cpu供电线?

网友B:
先用橡皮擦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记得要断电插拔内存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断电 ,按压内存和显卡,更换bios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橡皮擦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记得要断电插拔内存条

提醒得这么仔细,还让不让人活啦!

网友:
呵呵呵呵,专业小白

网友:
旧的坏的闲鱼处理就对了。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就好了

网友:
首先测量电源的电压正不正常啊,然后测试CPU有没有供电,在测内存供电,然后桥供电,然后再次显卡上的供电,每组电压都检查一遍,以后还不行,再刷下BIOS,最后再把内存拿出来,重新插拔一下或者换一条,经过这些步骤,应该差不多快解决了。

网友:
版主你不像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没有数据分析不了啊

网友C:
班主小白伸手党?最基本的检查判断都不会。把一台什么都没有检查,具体问题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机器拿出来问人。我们也不会答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班主小白伸手党?最基本的检查判断都不会。把一台什么都没有检查,具体问题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机器拿出来问人。我们也不会答吖

cpu供电了,显示器内存没毛病!包括显卡也没毛病!怀疑主板是不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