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540W LA-4951P_显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20-02-17):
这机能显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会自动关机重启,一直这样,刷过BIOS,系统排除(客户装过系统一样)用我PE进也是这样,所以软件问题排除,独显(显卡小板),散热方面没有问题,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风枪吹吹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吹显卡试试

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温控电路可以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