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xu学习刷ec买什么工具好

楼主(2020-02-17):
卖什么刷

哪位指导一下。

网友A:
还需要买128p的测试座,不然焊来焊去,特麻烦

网友B:
150不包邮出809f一个裸机,

网友C:
必选rt809系列或svod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买128p的测试座,不然焊来焊去,特麻烦

128p的测试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必选rt809系列或svod编程器

tl866II PLUS  行不

网友:
tl866II PLUS 这种的行不行

网友:
有了测试座,还需要洞洞板一张,自己接线

,电压调节1117几个,1.8/3.5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不包邮出809f一个裸机,

价格不错,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866II PLUS  行不

不建议

网友:
Rt809H或者乌克兰的Svod!这二款我都用过!建议809H这个便宜

网友:
还是选809H吧。这个用着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