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97-HD3上不上内存报警维修

楼主(2020-02-17):
GA-Z97-HD3维修,总线电压3.3正常,SPD3.3正常
打总线阻值,一个435一个466,不正常,看了网上有人修到是一个排阻坏了,偷下懒,直接换了。换了一个不行,换个822
还是不行,打总线的排阻,都是不通的,难道断线了?

于是打开图纸

总线是到电阻上不是到排阻
那刚才的排阻呢

跟总线无关系,显然是标错了
查看NR121的位置

实物在散热片下

打阻值都是1K,直接吧两个都更换了,亮机
回头再打下总线阻值。还是相差20。可能现在的主板差20也是正常的吧。我是去掉内存打的,但是电阻没换之前看有点腐蚀。。

网友:
为什么啊,有原因吗

网友:
师傅你换的是上拉电阻吧,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