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超声波清洗机怎么维修

楼主(2020-02-17):
我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突然出现故障--停振。什么显示都正常,就是不起振。所以无法清洗。我想自己动手维修,打开一看,怀疑工作集成块可能有问题,在仔细看看,没有办法了。集成块的型号给磨掉了。现在请教各位老师,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能否告诉我改怎么维修,谢谢了!机器的型号和照片我发给大家看看!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先检查一下换能片..........

网友:
别人怎么看,主板也不拍,现在没有人练火眼金睛看不出穿外壳

网友:
首先说,我不会。

提醒,你至少得拍个芯片实物图啊
同样的产品,方案也好多个
光发个外观图,估计只有做这个品牌的工程师知道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9268-1-1.html 这里有人讲原理

网友:
对!谢谢大家关注!待会我拍个主板照片,叫老师看看!嗨!为什么要把集成块的型号给磨掉呢?也不告诉维修地点!

网友:
新来的小白鼠报道

网友:
小白鼠报道

网友:
看不透塑料   原谅我

网友:
洗主板的吗

网友:
拆出板子,晾干即可。

网友:
这个一般测测驱动管,,再测测振片

网友:
照片发给大家看看有帮助吗?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