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9开机信号线不通,求助维修思路

楼主(2020-02-17):
荣耀9开机信号线不通,插电扣电池可以开机,开机之后开机键一直不能用,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求告知开机信号线是通到电源那里,或者可以飞线到哪里解决

网友:
开机键对地阻值无穷大,开机信号上的1k电阻一端和开机键相通,另外一端阻值无穷大,上图箭头有个1.8v

网友:
参照其他电源ic图找,不开机测试主板有电压的地方

网友: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这个是经过1K电阻后通到电源的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A:
国产机的主板 开机信号线还没遇到板层短线引起的,我觉得多办是上拉电阻或者座子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的主板 开机信号线还没遇到板层短线引起的,我觉得多办是上拉电阻或者座子坏导致的

找到R2905 打下2端值   应该很容易找出来   同时不要忽略GND

网友:
自动开机吗?

网友:
现在情况是偶尔正常,偶尔不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