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24针 针脚定义 实物对照图及谐音记忆方法

楼主(2020-02-17):
ATX24针
发现网上的图片 看着很别扭。
用作图软件反转了一下。比较符合正常的视觉顺序。
方便同行维修,快速找到关键引脚。
最终图片如下:

主板端

白色卡子外右侧 主板边缘
关键测量点
PS-ON  右侧倒数第4脚
紫5VSB 左侧正着数第4脚
PG灰     左侧正着数第5脚

——————————制作过程——————————————
图片来源:矿石收音机论坛和技嘉H55pdf图纸截图

这个图容易把人绕晕。
它取自于ATX电源端,眼睛冲着插孔端的俯视图。

在实际维修中,不用管它是第几个脚位。
那样不好记忆。
下面这是技嘉H55图纸上的24针截图

卡子应该在17 18脚 看着很别扭
用看图软件修改了一下如下

这样比较符合正常的插拔顺序
实物图如下:

卡子在右侧,从上往下数为正常顺序,
从底下往上数为反顺序。
总结了一个谐音记忆口诀:
5G时代,低时开机。
解释:
5G时代,⑤为PG,时代----④待,4号为待机
低时开机---pson为低电平时开机,低谐音底,时---4,
从底部数第4个为开机线。

cpu独立供电4针,挨着卡子的为黄12V
记忆方法:卡簧 (卡黄)

网友A:
记得pson就行了,其他去记它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pson就行了,其他去记它干嘛

待机绿线针脚,顺着去找1117。ATX PG脚 去找IO是否接收到。PS-on绿线,顺着去找IO开机脚。这3个最经常用到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绿线针脚,顺着去找1117。ATX PG脚 去找IO是否接收到。PS-on绿线,顺着去找IO开机脚。这3个最经常用到的,好不。

短接pson,风扇转,没着火,好的,上机!

网友(2020-04-04):
谢谢分享!敬茶敬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