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75M-A 不触发

楼主(2020-02-17):
华硕 B75M-A  不触发 有时候把电源拔掉能触发 查时序发现恶ec没有拉低pson信号跟换ec后完成修复

网友A:
比我还简洁,谢谢楼主分享。很少碰到PS ON IO坏,都是断线,要么经过的管子电阻。

网友:
ec是什么?好像你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才懂点皮毛,就把芯片叫EC好像很厉害似的

网友:
哈哈简洁明了

网友:
IO更换建议让顾客更换一下电源,经验!

网友:
一句话就直接到高潮了,没有中间过程,没有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五秒真男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还简洁,谢谢楼主分享。很少碰到PS ON IO坏,都是断线,要么经过的管子电阻。

我看论坛很多人都是直接干,可惜我焊工太烂,一般都是先检查线路。。

网友:
最后还是按照时序来

网友:
虽然你惜字如金,但是我看懂了

网友:
有料直接干,最好来个图

网友:
维修记录尽量详细点,比如IO型号,脚位,电压,三言两语的帖子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