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功率放大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2-17):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相信对于平时测试做压电陶瓷驱动的实验时,功率放大器的功劳是不可替代的,在信号发生器提供的电压和功率不够驱动的时候,功率放大器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其拥有更长的寿命,长久保持良好的性能状态,就需要掌握一些维护保养的秘诀。
Aigtek功率放大器可兼容市场主流的信号发生器,可根据设计和测试的需求,提供多用途解决方案。其主要特点如下:

    输出电压增益0~240倍(0.1step)可调
    最大输出电压1600Vp-p(±800V)
    最大输出电流18A
    液晶面板指示,操作简单
    具有输出控制开关,控制更加灵活
    装有风扇进而有效散热
    三、面板介绍
    ① Power:AC220V电源开关。
    ②液晶显示屏:显示功率信号源的参数设置及工作状态。
    ③④⑤⑥⑦:是⑨按键组下的子按键;
    ⑧Rout:输出电阻调整按钮,0.5Ω、100Ω可切换;
    ⑨:按键组功能
    注意事项:
        (1)请勿自行在仪器上安装替代零件,或执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非厂家授权人员,严禁拆开机器。
        (2)供给仪器的电源插座及电源插头,请确保仪器与大地正常连接。
        (3)当启动输出后,请勿直接接触输出端子的金属部分或与之相连的导体。
        (4)请将仪器置于通风干燥的环境中使用,环境温度不可超过40℃。请保持仪器清洁干燥,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以免内部电路发生短路。
        (5)如需要更换保险丝,请按本手册中指定的规格更换。
        (6)严禁将本设备使用于生命维持系统或其他任何有安全要求的设备上。
        (7)请勿以过快的频率连续开关本电源,可能会导致工作异常。
    常规维护
    1、更换保险丝
         如果打开电源开关后,仪器没有启动,请检查保险丝是否已经烧掉。如果需要更换保险丝,先找出保险丝烧掉的原因,并作修正,然后换上新的保险丝再开机。保险丝座在电源插头底座的下方。
    为了保证安全,请按预装的保险丝的式样及规格选择新的保险丝。更换前,请拔掉电源插头,并关闭功率放大器的电源开关。使用扁平起子将保险丝座撬开,更换新的保险,并重新插入底座即可。
    2、清洁
         请使用柔和的清洁剂或清水沾湿的布擦拭仪器。不可直接喷洒清洁剂到机器上,以防液体进入仪器内部造成短路。不要使用含碳氢化合物或氯化物的溶剂,也不可使用研磨的清洁剂。仪器再次通电前,请确保仪器表面已经干燥。
         功率放大器主要应用于非线性光学、量子光学、量子通讯、量子测量等科学研究领域,在放大模式下输出可调节的直流电压或直流高压调制的函数信号,用于开环或闭环控制系统中,如在铯原子相干光谱研究中,用于光栅外腔半导体激光器的频率调谐;在“连续变量的量子密集编码系列实验中”用来锁定光学谐振腔;用于光学信号存储中环形腔的锁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