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750C09R,i3,独显1G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0-02-17):
大短,公共点短路,插电源,没有指示灯亮,主板电源管发烫,但是没有坏,拆了一对量没问题,怀疑电容短路,凡是量了短路的电容都拆了,实际拆的电容都是好的,主板依旧短路,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友友们有没什么提示,公共点0欧姆短路,烧了没反应。重点,1上电主板是没有小灯亮,一般情况下插电即主板有个电源指示灯会亮。2上电后主板P1203ED下管发烫非常烫,测量发现两个极短路,对电源负极,正常情况应该是700欧,始终找不到短路器件,你们有没修过同样的主板或者提示,有效的话可以付费哦!微信(wx1348855496)字母也是。

网友:
图纸电压是正常电压,这个板1203发烫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