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02 820-4924-A 暗屏 求助?

楼主(2020-02-17):
Apple A1502 820-4924-A
故障:暗屏
测屏接口第一脚无电压
图纸。测来源PPVIN_S0SW_LCDBKLT 0v
Q7700 第3脚为12v不正常,测U7700条件供电跟开启都正常。。
我把屏拆了,插过屏线还是一样,因为现在手上没有芯片跟调换的屏,
高手看一下,这种情况,是先换芯片呢还是换屏?

网友A:
Q7700的3脚不应该有12V,12V这个管子就不导通,猜测是C7700短路的原因,测R7701两端应该短路。

网友:
麻烦你查一下亮度调节信号,看看后级负载有无短路,有没有读取屏幕码片有没有码片供电,尝试代换屏幕,建议楼主故障在查细一点或描写故障或维修过程详细些,以上为个人建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700的3脚不应该有12V,12V这个管子就不导通,猜测是C7700短路的原因,测R7701两端应该短路。

Q7700 1256脚阻值正常。。

网友:
认到屏了,U7700没工作。

网友(2020-04-02):
修到过一个跟你一样的是U770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