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bios问题

楼主(2020-02-17):
#笔记本# 杂牌机  想把csm菜单恢复出来,软件修改完用ch341a就这样刷   直接夹上刷  每次都要刷几次  会中途报错 要么就是一点识别就断开连接 还以为板子设计不行  电流跟不上   从另一个u口引5v到ch341a的 asm1117输入端  提高3.3能力,结果一看发现是低压25Q64FW1G 1.8v BIOS  卧槽, 现在夹子夹住识别不到型号  B现在淘宝买asm1117 1.8v的稳压器来 在路上  这1.8v上3.3 CPU不会坏了吧

网友A:
搭车一个809f出了,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一个809f出了,适合你

车票买了吗

网友B:
搭车一个809H,适合你

网友:
要用工费需利器,还是直接买个809H,简单省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有看芯片型号就刷了,在刷回去的时候就是报错,后来买了转换座也不可以我的是809F的后来沟通厂家技术说是要更新编程器软件就可以了,一直等厂家更新软件后刷写成功,芯片型号是25U1001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有看芯片型号就刷了,在刷回去的时候就是报错,后来买了转换座也不可以我的是809F的后来沟通厂家技术说是要更新编程器软件就可以了,一直等厂家更新软件后刷写成功,芯片型号是25U1001E

我的可以识别型号  341确实短小精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一个809H,适合你

都在出809吗  一楼f  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有看芯片型号就刷了,在刷回去的时候就是报错,后来买了转换座也不可以我的是809F的后来沟通厂家技术说是要更新编程器软件就可以了,一直等厂家更新软件后刷写成功,芯片型号是25U1001E

我不知道这样直接夹住刷有事没事,之前刷就是难刷一点  只要刷上去就能开机  我怕CPU会坏  第二 BIOS本体了   数据阻值460多  1.8供电170多  全板只有53阻值的电感没电压  看着还算正常  我猜那个53电感是显卡

网友:
不是用编程器吗?断电了烧酒不会有这问题了吧~~

网友:
不一定坏。

网友:
可惜了- -hh

网友:
XTW-2可以直接烧1.8Vbios亲测可以,X宝26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一个809H,适合你

809H多少钱

网友:
1.8V的问题.直接在芯片8脚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就好了.其它引脚不用管.正常刷过.

网友D:
这个机器我猜是带OTP的   擦除芯片后   查空不了,有一段代码   识别25Q64BV    无法校验  买的新芯片是14年批次号,刷完清空还可以查空 用不了 工具简陋  有大神帮个忙写一下吗  有备份。还有独立的OTP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我猜是带OTP的   擦除芯片后   查空不了,有一段代码   识别25Q64BV    无法校验  买的新芯片是14年批次号,刷完清空还可以查空 用不了 工具简陋  有大神帮个忙写一下吗  有备份。还有独立的OTP

有偿的  帮个忙啦

网友:
809支持低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偿的  帮个忙啦

341  1.8一样干的!BIOS备份发我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E:
341  1.8一样干的!BIOS备份发我瞧瞧

怎么联系啦

网友:
选 型号可以选 是1.8V和3.3V的呀

网友:
怕啥,341直接3.5v刷就是了,动作快点几秒钟就好了,

网友:
有时在线刷 不行就拆下来刷。

网友:
正需要这个6666

网友:
真心学习了  写的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