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2025彩色打印机

楼主(2020-02-17):
开机正常运转,点击打印时,长时间机器运转,没有上纸动作,就是不停的转动,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机器自检没有通过,检查鼓及粉盒芯片上面有污物,这个机器计数芯片到期了,就不工作了。

网友:
1先检查硒鼓,2看错误灯报错吗    3检测激光器

网友:
看下送纸那块的滚轮

网友:
一般估计是硒鼓校准不过。看下离合器海绵。是不是没有。导致继电器时序不对。一直校准没有通过。

网友:
多数用国产硒鼓没校正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