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 7Plus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8):
  机器型号:iPhone 7Plus

  故障现象:不充电,无反应。如图客户描述:

  维修流程:客户说不充电,修过,现在又开机无反应了插充电器也没反应,下边扬声器还有问题,拿到机器后,测试确实没反应,直接拆机,拆开后发现尾插座子焊过,里边很多焊油,先清理焊油在换到好得后壳总成测试,故障一样。如图:

  首先对地测尾插阻值,发现座子49角到音频的有空焊,其他阻值正常如图:

  测座子没阻值,焊盘也没阻值,脚位是到音频芯片的中间进过一个电感FL4114,测电感也无数值,怀疑焊盘断线,直接拆芯片飞线到电感,焊上芯片后阻值正常,如图飞好的线。

  音频处理好后,开机测试。声音恢复正常。下边开始修不充电。因为座子焊的比较烂而且扣的话也不好扣,直接又重新更换座子,因为前边已经测过阻值,都正常,所以直接开机测试能不能充电,发现插上能联机但是一点电流也没有,电池数据也正常,先按简单修充电的流程去修,第一短接Q4001涛声依旧,第二换USB芯片,拆掉芯片后发现掉点严重,好多点都是似断飞断状态,直接飞线处理,顺便打了下阻值。如图:

  处理好焊上芯片后发现不进系统,一看电流200MA起跳,USB芯片坏的,又重新换了一个,换后可以进系统测试发现故障还是不充电,直接短接Q2101后还不充电,更换充电芯片,测试充电正常。如图:

  因为修主板测试都是拿的自己的后壳测试,测试正常装到客户机器里发现,尾插还是坏了,一放铃声经典第一个就会关机,放其他的没问题, 插数据线可调电源还会保护,看来尾插也是坏的。

  总结:机器摔过的机器,板子修过音频,摔后,导致音频功放到尾插断线,引起无外放,USB芯片掉点导致时充时补充,尾插坏导致充电IC烧坏彻底不充电。

网友:
这手工 这么多活,收个300  不多吧

网友:
正好这段时间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