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4 屏幕暗 能显示 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20-02-18):
最近手上有一台小新air14机器板号为NM-B941 故障是 开机屏幕暗 ,以为是屏幕坏,换完屏幕故障依旧,后通过HDMI接口外接HDMI显示器显示 正常,后发现机器屏幕亮度无法调节,重装驱动无效,把屏幕拆下后放到别的机器上能正常显示,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 ,有没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同行给个思路,主板无图纸,谢谢!

网友A:
就查三个信号,屏供电,屏亮度调节,屏背光开启。如果主板端都有这三个信号并且正常,说明是屏线问题(你已经排除屏幕故障了)

如果哪个信号不正常,就修哪一个。一般都是保险问题,或背光开启信号被拉低了,这都是比较容易修理的,属于电源电路部分,不涉及信号

网友:
另外,如果不是屏暗,只是亮度为最低状态的话,就检查亮度调节信号,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其次不排除BIOS问题,可以找找是否有新BIOS

网友:
bios问题我也排除了 屏线问题目前也排除了

网友B:
您那 有这种版型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那 有这种版型的图纸吗

太新的机器我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查三个信号,屏供电,屏亮度调节,屏背光开启。如果主板端都有这三个信号并且正常,说明是屏线问题(你已 ...

同意,不过如果是调亮度的信号有问题,就比较麻烦,可能是PM IC坏了

网友:
在BIOS下可以调节吗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应该先量屏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屏线断没断   都没问题那就刷bios试试  EDP的两个信号没仔细量过  不确定是不是IO控制的

网友:
bios我也换过了 现在发现一个去往屏幕排线3.3V的电压没有 是个小电感坏了 ,把电感换了好了一下,又回到 原始状态。在量电感又开路了!目前还是找,问题这个板型没有图纸 ,只能一点点摸索

网友:
你试试键盘和触摸板。最近修苹果 pro a1278 进水 黑屏,换了触摸板好了。

网友:
还是找图纸比较好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查查亮度调节脚!小米的图纸难得找啊

网友:
排除法吧    导致的故障很多!!!!!!!!!!!!!!!!!!!!!!

网友:
背光开启与亮度调节电压正常不,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一个小电阻坏了  谢谢大家

网友(2020-03-22):
查保险电阻,看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