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101P PDF图纸 或者519C2代号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0-02-18):
求LA-101P PDF图纸 或者519C2代号的芯片型号 谁知道的或者有图纸的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代码519C2对应型号是G5719CTB1U
你这板号不对吧,少了个字母。
论坛里面没LA-D101P图纸,都是拿LA-B101P的来冒充,还是残缺不全的LA-B101P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特定的型号的,很多可以代换的产品

只需要找到引脚特定功能定义就可以了。甚至和SOT23-5都可以直接替换

就是几个功能:1、VIN输入  2、LX输出电压接电感 3、FB电压,一般是0.6或者0.8,有些是固定调节输出版本,就不存在这个引脚 4、GND接地不用说了 6、开启脚

这些只要有万用表,看下实物图就能找到定义。电感连接的哪个引脚就是LX,哪个是地线万用表就能测量,输入就更好测量了

就是普通DC元件。需要找代换可以上这里
https://remont-aud.net/dc_dc/

一般这种元件我都不会去费劲找是什么型号,通常是单独编程一个电源测试(没有短路情况下)

网友B:
这种元件,淘宝能找到100个代换产品出来

国产的,台湾的,进口的,一大堆...不需要找型号。功能符合需求就可以了

2-3A电流,降压型,2.5V to 6V的宽输入电压,可调节FB,满足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使用了(基本都是2A以上)

国产的可能稍微差点,例如没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之类的。它这个型号有这个功能,但是你要求不高,只是维修的话随便干

网友:
SSD的板子上好多这种元件,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519C2对应型号是G5719CTB1U
你这板号不对吧,少了个字母。
论坛里面没LA-D101P图纸,都是拿LA- ...

是LA-D101P图纸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特定的型号的,很多可以代换的产品

只需要找到引脚特定功能定义就可以了。甚至和SOT23-5都可 ...

1脚应该是开启二脚接地3脚接电感4脚接3.3V 5脚应该是PG 6脚FB   大概就是这样  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元件,淘宝能找到100个代换产品出来

国产的,台湾的,进口的,一大堆...不需要找型号。功能符合需求 ...

1脚应该是开启二脚接地3脚接电感4脚接3.3V 5脚应该是PG 6脚FB   大概就是这样 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一下啊  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脚应该是开启二脚接地3脚接电感4脚接3.3V 5脚应该是PG 6脚FB   大概就是这样 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一下啊  ...

2.5寸的SSD的板子上,几乎都是这种规格的

SOT23-5可以直接替换,中间的5脚没什么作用,就是一个PGOOD的信号

例如SY8088AAC就可以代换,丝印:LDxxx开头。淘宝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_u=ius5ea746c

你可以自己查查规格书

网友:
不过既然已经知道原来的型号,可以淘宝直接买就可以了。买不到再考虑代换,因为板子设计是有原来的使用目的,你代换后,电流和电路要求都不同

因为不同的还要匹配不一样的电感大小

淘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寸的SSD的板子上,几乎都是这种规格的

SOT23-5可以直接替换,中间的5脚没什么作用,就是一个PGOOD ...

一样的找不到  用SY8009BABC代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