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 温控信号上保护二极管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8):
  客户送修的笔记本,版号LA-9982P,故障描述无法开机,自己接过笔记本后用可调电源确认为坏机器,迅速折机取出主板。附图片:

  从图中可知,此板采用4/5代单U桥,于是按4代单U标准时序信号来分析主板硬启动过程。

  第1步:首先查单U桥RTC电路6大待机条件。附主板单U桥开机框图:

  按部就班,按迅维黄老师远程上课培训内容一个信号的检修和分析了。

  VCCRTC信号,单U桥外部更名为+RTCVCC。

  它由钮扣电池+RTCBATT经RC10 1K电阻,从DC1二极管第1脚输出提供,量测电容CC26上电压为3.3V OK。

  单U桥内部RTCRST信号,桥外部更名为PCH_RTCRST#。

  它由RC6 20K电阻上拉+RTCVCC供电,经CC4电容充放电后提供。

  单U桥内部SRTCRST信号,桥外部更名为SRTCRST#,它由RC5 20K电阻上拉+RTCVCC供电,经CC3电容充放电后提供,实际量测上述二个信号电压均为3.3V OK的。

  第2步:接下来检修单U桥RTCX1时钟信号。

  RTCX1桥外部更名为PCH_RTCX1,它由XTAL 32K晶体提供,实测晶体上波形均为正常。

  第3步:继续检修单U 桥内部深度睡眠和主待机1.05V电压供电开启信号。明细如下:

  INTVRMEN信号,桥外部更名为PCH_INTVRMEN。

  它由RC1 330K电阻上拉_RTCVCC供电提供。

  单U桥内部DSWVRMEN信号,桥外部更名为DSWODVREN,它由R2337 330K电阻上拉_RTCVCC供电提供,示波器量测此二信号也均为3.3V OK。

  第4步:针对RTC电路经过检修均正常,按下来查单U桥待机供电和待机供电好信号,附迅维笔记本远程上课时的手绘框图:

  单U桥内部VCCDSW3_3深度睡眠待机供电及VCCSUS3_3单U桥内部主待机供电,桥外部均更名为+3VALW_PCH,说明此主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模式。

  +3VALW_PCH它由U2304 TPS22966芯片第13脚提供,芯片第1脚VIN1为供电输入,芯片第3脚ON1为供电开启信号。实际量测J513上电压为0V,向前量测U2304第1脚上也为0V,看来不良板故障就是它引起的。

  第5步:接下来重点检修桥待机+3VALW供电电路。

  +3VALW经PJP100隔离点来源于+3VALWP。

  +3VALWP供电,它由PU100 TPS51225C待机芯片和电感PL100组成PWM电路。

  第6步:参考TPS51225C PDF分析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芯片第12脚VIN,由公共点供电输入。

  芯片第6脚EN2 为+3VALWP供电开启信号。芯片第20脚EN1为+5VALWP供电开启信号。当芯片具备供电,开启,FB各检测回路正常后,PWM电路就会产生供电输出。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示波器量测PL101电感上电压也为OV。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TPS51225C芯片第12脚,量测电压为19V OK。

  TPS51225C芯片第6脚EN2信号,量测电压为0V,向前跟进信号来源。

  5V/ 3V_EN信号经PR101和PR100电阻。

  来源于 EC_ON信号,它由EC KB9012第112脚提供。

  同时3V_EN信号受控于VCOUT0_PH#,它为过温控制信号,来源于EC 第104脚。

  第7步:主板断电后,打芯片第6脚对地值,只有10多欧,明显不正常。从先易后难角度出发,先排除待机芯片外部电阻电容等小元器件。

  风枪开电后快速折下PC100电容,打值仍为10多欧,最后当折下PD101管子。

  打值恢复到100多,为正常了。

  在料板上折料补上,主板再次接上电源,量测PL100电压产生正常,主板开机显示0K,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附 亮机图:

网友:
高手图文并茂

网友:
卧槽。纯羡慕,帮顶

网友A:
这个管子不装也行吧,不是太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不装也行吧,不是太好找吧

有故障时是多少电流

网友:
精细的不能在精细了

网友:
我就觉得你牛逼就牛逼在你是怎么知道VCOUT_PH#这个信号是温控?你有定义资料?这台故障其实很简单没有3V 5V

网友:
DELL 机器比较难修

网友:
刚开始没有测电压吗

网友:
高手,学的很好,写的很详细

网友:
高手亮招不一般,佩服

网友:
可以做培训教材科,太精细了

网友:
分析的详细到位,很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
6666,学的很精,很棒棒哦

网友:
查的好细

网友:
太教科书化了,在实际维修中查供电都直接往电感上戳,在PL101前面查了一大堆太费时了,太不实际了,感觉太像教材作品

网友:
待机3V没有。应该先修这个吧! 前面估计找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