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X58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0-02-18):
客户送修一台X58主板,故障为:不开机
测量开机排针5v正常,IO型号为NCT5532D
跑线路发现IO的30脚到ATX接口处断线

最后飞线打胶OK.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胶打得难看!钱捡得开心哦!

网友:
这板子最垃圾

网友:
看着像美可可的主板

网友:
楼主跑线的思路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触发的主板好修一般都能找到故障

网友:
我遇到的种杂牌X58主板都是复位不跑码,不懂哪里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威硕X58-D3也是触发不跑码,感觉像CPU坏了样,也不跑码,无维修头序

网友:
有复位不跑吗的难搞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
找到断线的地方,可以

网友:
x58板子,练手吗

网友:
6啊,细致入微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的开机线,的确容易坏,我也遇到过。

网友:
跑线路真的惨

网友:
技术刚刚的,胶打的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这么快就修好了,打点绿油吧,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