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136 连续打印15张以上必卡纸,请教大神这种尿性的卡纸方式

楼主(2020-02-18):
每一次卡纸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纸已经出来三分二了,剩最后一段卡在硒鼓和定影轴上,报错E0

且卡住的那张纸必定没有一点内容,抽出纸可以继续打印,连续15张左右又会卡住同一个地方。

搓纸轮磨的算比较光滑了,已经没有纹路,换过硒鼓试机,一样卡,怀疑是搓纸轴或定影辊轴。请教各位大神,还有哪方面的问题会这样卡纸。

网友:
酒精清洗搓纸辊

网友:
卡纸不要去除来,然后拍照过来,最上边卡到哪里,一般就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既然搓纸轮已经光滑了  就先换搓纸轮再说呢

网友:
小伙子,哥告诉你:
拆开把 进纸继电器上面的海绵擦掉,贴个东西隔离一下。
打包票会好。
好了记得来感谢我。

网友:
搓纸轮。离合器赶快换了。。。

网友:
先换了搓纸轮再看看

网友A:
跟各位学习,到现在还没弄清进纸机构运作的原理

网友:
感觉是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2020-03-20):
小白要继续学习 ,离合器可能性大。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什么难修的了,如果是在南方把继电离合器清洁干净海绵,重新上电工胶要达到一定的厚度,检查定影膜是不是油干了,清洁后重新加点硅油,论坛少上,加我微信 名称就是了,可以带你维修,指点一下你,解决问题又快

网友:
你联系我 我带你修,

网友:
离合器制动勾粘连

网友:
黑白机器没什么好修的  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各位学习,到现在还没弄清进纸机构运作的原理

想想手搓钞票

网友:
搓纸轮,离合器,定影都有可能出这种毛病

网友:
离合器问题,海绵上的不干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