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5 短路后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20-02-18):
外星人M15  换屏幕的时候未拔电池  换了屏线后无法开机  这是不是短路造成保护了?还是保险管熔断?

网友:
没有一定的基础还是送修比较好,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A:
肯定不是保护了,有东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保护了,有东西烧了

应该是烧了

网友:
带电操作就是最危险。轻者就烧个管,重者就烧EC,南桥

网友:
好简单 多半是指是烧了个保险 自己就可以搞了啊 你可以省好多好多钱  不要拿去找人修 自己修吧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肯定是19V 短路比较多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IC烧  具体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店检修吧

网友B:
买元件自己就可以修不要拿去给别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元件自己就可以修不要拿去给别人修。

哪儿坏了啊

网友B:
应该是主板坏了,也有可能屏线 屏也被你搞坏了;挨个换了试一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板坏了,也有可能屏线 屏也被你搞坏了;挨个换了试一试看看。

肯定主板

网友:
看那么新的板子 是否还在保修

网友C:
这个故障现象还是得说的再清晰一点。按电源键键盘背光灯,电源指示灯有没有反应?散热风扇有没有反应?电筒照屏幕有没有东西显示?
那个机型带电拔插屏线一般也不会炸东西,但是屏线有问题倒是可能会引起烧背光保险。参考下图所示,红圈处是背光供电的保险丝。

网友B:
确定不会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现象还是得说的再清晰一点。按电源键键盘背光灯,电源指示灯有没有反应?散热风扇有没有反应?电筒照屏幕有没有东西显示?
那个机型带电拔插屏线一般也不会炸东西,但是屏线有问题倒是可能会引起烧背光保险。参考下图所示,红圈处是背光供电的保险丝。

所有都没反应  风扇不转 屏幕不亮 cpu gpu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会烧屏?

不是屏幕遭了

网友:
估计事桥挂了吧,具体还是自己测试一下。没有工具,没有具体现象,那个高手能帮你呢,如果远程只凭看图就能修好,那我保证他不会在这个论坛混的。

网友:
没有主板维修经验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免得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