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3 系统版本是9.3.5 现在微信升级不了 登录不上 有谁遇到过 能解决吗

楼主(2020-02-18):
苹果IPAD3 系统版本是9.3.5  现在微信升级不了   登录不上   有谁遇到过   能解决吗?

网友:
换平板轻松解决

网友:
;P;P;P轻松解决

网友A:
有爱思助手直接装个微信

网友B:
删除微信后,下载一个高版本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除微信后,下载一个高版本的即可

下了高版本 也不行 还是提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爱思助手直接装个微信

装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这个平板50包邮帮你回血。你再去那个新的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平板刷机,刷个高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没办法  淘汰了   微信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淘汰你不想换的老设备

网友:
越狱下最新版本

网友:
越狱,然后改一下微信的版本号就可以了,4s的6.1.3就是这样,这辣鸡软件就这样事多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