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维修员第四修,竟然修好技嘉H61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02-18):
哎哎哎,大家懂的。

我这种自学维修,都是靠任督二脉的好嘛,一不看书,二不报班。

以前主板拿来,先干三板斧,不好就扔了。

本来初六就要开门,结果拖到初十。

眼看家里余粮不多了,只能硬着头皮开门了。

估计大家都憋坏了,手机玩腻了开始玩电脑,然后发现电脑坏了。

一开门就接了三台电脑的活。

上来先消毒。然后都点不亮。

换板客户拿走后,留下一块技嘉A55和一块技嘉H61。感觉还有点维修价值。

之前也就修好过一块H81和一块H61,那两个都是能点亮。这种点不亮的还是不懂修,其实原理我都不懂的,现在三极管我都记不明白。现在青黄不接,想着硬着头皮修一修,A55竟然是BIOS坏,找料板换了一个成功点亮。

然后就是H61了,具体型号GA-H61M-S2-B3_R1.0。

上电摸摸CPU,哇凉了凉了,这肯定是CPU坏了,换了一块,不亮。

又上电摸了摸南桥,哇凉了凉了,肯定南桥碎了。

但是回头想想,只见过南桥短路发热的,没见过南桥发凉的哟,小板子很虎哦~~~

然后我祭出了技嘉独有的对调BIOS技能,没啥用。

拉了拉我的口罩,理一下思路。

第一,感觉可以先查查各路有没有供电,大致确认一下问题。

然后我对能看得懂的电感一顿猛搓,倒是确实给我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CPU供电在位置图上TL1是有1.08V的,intel这个时期性能领先AMD很多,电压普遍都在1.05到1.35之间,如果不超频也不是高端CPU一般都不会上到1.3,所以触发后1.08应该是正常的。但是DL2-DL6都没有电压。原因未知,现在可以确定问题是CPU无供电或者供电不良。

因为还是有一组供电的,为了确认CPU有没有问题,我不装散热,放在那里晾了半小时,终于南桥和CPU才稍微有一些发热。

第二。既然是CPU供电不良,第一种是CPU供电电感周围电路问题,看论坛上的大仙,一般都是打阻值判断,量了一下阻值,都一样。第二种就是启动检查部分的电路比如时钟复位乱七八糟的其中一个不对导致系统判断。

从2月3号在论坛开始找资料,爬帖子,一直趴到17号,收获良多。
看看总结的笔记,很有成就感哈哈。

下面是爬资料的总结,可能有错的,希望有大仙指正共同进步

H61芯片组的CPU供电一般要满足三大块供电控制管工作,时序正常,时钟和IO芯片正常。

供电管最简单,此主板用的是ISL6364
查得PIN40是EN_VTT开启脚位,电压应该是1.05,查此脚位正常。

PIN40有开启电压后,会输出SVCLK/SVDATA/SVALERT#三个脚位的电压,此管是12/10/11脚,都是1.05,查此脚位正常。

接下来查时序
H61根据论坛资料,是按一定的顺序启动的:
内存》桥(VCC1_05_PCH)》VCCPLL》CPU_VTT》VCCSA(管家供电)》CPU_VCORE》复位》时钟

其中VCORE只要满足VCCPLL/CPU_VTT/VCCSA后就会产生。

内存1.5V正常
桥 1.05V正常
VCCPLL 1.8V 正常
VTT 1.05正常
VCCSA 0.94正常
CPU_VCORE 1.05正常
复位 搓PCIE的 A11脚,没电压,不正常(有复位就有3.3V电压)
时钟 搓PCIE的 A13 A14脚,没有跳变,不正常(时钟触发后用万用表能查到一次0.45V的跳变电压)

接着查IO,此板IO用的是IT8728GB,大家注意尾数,各大比较大的板厂IO虽然名字跟公版方案一致,但是似乎也有一些修改,但是此管公版方案是67脚启动。但是技嘉的是98脚。

IO 98脚收到开机电压和PGOK等信号后,开始触发上电,然后会检查128脚VIN1 /127脚 VIN2 /126脚 VIN3判断供电正常后通知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向原件供电。

在网上搜索IT8728的设计文档,得知此芯片设计电压为3.3V,耐受电压5V,也就是所有输入输出均为3.3V上下。根据文档针脚描述126/127/128脚应该电压都是3V

我比较迷惑的是论坛上有好几个大仙发帖说VIN2/VIN3测得2.06也是正常电压。没有看到大仙测过VIN1

上电测量VIN1 0.08V/VIN2 1.71V/VIN3 0.77V 均不正常

猜想复位和时钟不出的原因应该是IO测得这三个脚位电压不对,暂停供电导致复位时钟不出,最后CPU电压也没出。

先从VIN1查起,有预感应该是电阻或者电容短路了,拉低此脚信号。

结果翻开电路图再看看板子傻眼了,电路图上显示这里有一个R69电阻和R232分压得来,但是电路板上没有R69,观察了一下,也不像是掉件的样子啊。搓了一下R232后端,0.08V。
搞不懂。
继续查VIN2,电阻R68/R85电阻正常,看起来不像有事的样子。
查VIN3,R59电阻应该是7.15K,实际1200欧,R86 1000欧。因为在电路上测不准拆下来测,电阻正常。检查C47/C46也没有击穿短路。

看到论坛上有大仙曾经修过其他型号公版的IT8728,翘起PIN67脚后电压回升判断IO损坏。

我有样学样,用烙铁小心翘起128/127/126脚,上电测试,表笔还没搓上去呢,突然听到蜂鸣器哔一声,摸摸CPU和南桥竟然迅速有温度了。赶紧上显示器,卧槽,竟然开机了,我日嘛,现在我感觉自己现在是这条街最靓的崽哦!

断电继续追查,感觉问题最大就是VIN3线路,现在R59/R86已测正常,IO已经断开,只剩下C47,拆掉后,从料板找了一个比它大一倍的补上去,实在找不到小的了。

开机上电,VIN3/VIN2 测得2.98V恢复正常,但是VIN1才0.9V

接下来把IO 128/127/126脚焊回去,上电电压还是跟刚刚一样。

至此,应该算是修复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三个疑惑:

第一就是VIN1脚电压与官方描述电压不一致,但是本身技嘉就没有放分压电阻,并且这是专用IO,是不是他们已经弃用了此脚?

第二127/126脚根据结果看来,要么需要2-3V电压才是正常,但是为什么放空也能开机,按理说放空和低电压应该是差不多的。

第三进BIOS后,显示12V电压只有8.88V。但是测电路中12V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有问题。

==========
饿了,先去吃饭,明天烤机试试稳不稳定。

 会员101145300鑫豆2025-2-14 13:50
 会员597958300鑫豆2024-7-22 21:29
 会员1324846300鑫豆2024-3-5 16:06
 会员1252438300鑫豆2023-11-7 15:40

网友:
牛人啊,小弟佩服。。。

网友A:
H61的板  费这么大的劲修 给我估计早放弃了

网友B:
技嘉H61通病了只要测12V和5V就行了,电压一般为2V,电压偏大主板断电保护电压偏小IO不发出PWR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H61通病了只要测12V和5V就行了,电压一般为2V,电压偏大主板断电保护电压偏小IO不发出PWROK

大佬,那这么说来2.98.其实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  费这么大的劲修 给我估计早放弃了

就是不懂才费劲研究,不然就一直停留在玄学修板的水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那这么说来2.98.其实不算正常

这个看主板设计,一般是2V个别板子是2.9V具体要看分压电阻设计的阻值,用分压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主板设计,一般是2V个别板子是2.9V具体要看分压电阻设计的阻值,用分压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了

感谢大佬指点,刚刚找了个分压计算器算了一下,确实是2.9V的

网友D:
主板维修不在于主板本身价值,而是对自己的一个学习经验!兄弟我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应该先买本书看看,本论坛发行的书,有视频教材。

网友:
野生维修员不容易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哈哈,都是从这里过来的,不同的是兄弟你能码字分享出来

网友:
这个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E:
自学能力超强!!!
128脚不要纠结3.3v,你看的是公版,技嘉是专用。
你应该看公版的这几个脚

网友:
自学天才,,,初十就开业了?、??

网友:
这就是闭关多日带来的好处,爱好维修的人这段时间都在家逛论坛、憋大招、成大神!

网友:
小白 纯羡慕

网友:
费这么大的劲修 给我估计早放弃

网友:
辛苦了写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学能力超强!!!
128脚不要纠结3.3v,你看的是公版,技嘉是专用。
你应该看公版的这几个脚

原来是这样子,看你截的图我终于明白自己困惑的原因了。我以为就开机脚技嘉有更改

网友:
可以,就要有这个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维修不在于主板本身价值,而是对自己的一个学习经验!兄弟我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F:
小白我要闭关深造一个月,不过楼主焊工

网友:
AIDA64/CPU-Z/和大师同时烤机两天,板子稳定运行,说一下结果。原帖子不知道咋了无法编辑,改放在这里。
关于最后三个疑问,感谢1210351965、月饼大佬指点,经过计算VIN2/VIN3可以确认2.9V是正确电压。
哎,应该买一把好一点的烙铁了,这15块的完全不行啊,关于BIOS里面12V检测问题,是IO的脚没焊好,我重新补焊了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我要闭关深造一个月,不过楼主焊工

15块的老铁,焊个电阻都要一分钟才有动静

网友:
向楼主学习,多修好一些板子

网友:
这算不算闭关修炼有点走歪,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了这块就有下一块,楼主加油!

网友:
闭关修炼,功力到达9界致电。施主有慧根

网友:
666..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学能力超强!!!
128脚不要纠结3.3v,你看的是公版,技嘉是专用。
你应该看公版的这几个脚

饼总现都搞手机去了,电脑应该忘得差不多了吧

网友:
每次看都有新的收获

网友:
可以啊,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