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0笔记本加固态后用电池无法启动

楼主(2020-02-18):
华硕A580笔记本加固态后用电池无法启动,

检查了半天,哪也没问题,后来发现原来是内存盖下面有一个跨焊盘的螺丝的原因,不装这个螺丝,电池就无法用,

因为原来很多时候都是只挂主板内存CPU进行试机,所以一般都不会考虑螺丝这回事,

特意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少走弯路,少浪费时间。

网友:
不装螺丝,单用电池无法开机??

少见吧

不过拆机测试我一般都是用负载电源,可以直观看电流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了   ,还有几款宏碁的机子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得注意一些
+

网友:
对  但这个锣丝可以飞线的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上传图片看的更清楚呢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了   ,还有几款宏碁的机子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得注意一些

网友:
这个螺丝孔那里的铜箔是一半一半的,不是完整的,就像两个触点一样,需要这个螺丝上去以后相当于直接短接了两个半圆,也可以飞线短接,效果一样,

网友:
图片在这里,厂家估计也是为了避免由于电池无法方便拆下来,造成带电拆装损坏硬件

但是我们维修一般都会在上盖后,上螺丝之前测试一下,无问题再上螺丝的,遇到一的这个困扰我一个多小时,

发出发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我也遇见过了,哈哈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骚操作,不清楚真会修死一大遍做维修的

网友:
前段时间遇上了,当时也是惊出一身毛毛汗。还好一搜就知道是这个问题,立马就解决了。

网友:
很少见这样的

网友:
华硕的没有遇到过 宏基的倒是遇到过几款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提醒的好,一般都不会注意的。

网友(2021-11-20):
害的我拆装了好几遍,坑爹的设计

网友(2021-12-29):
看来是 修得少的原因 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