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Y450UO的点位打开来不全,零零散散的

楼主(2020-02-18):
为什么这个Y450UO的点位打开来不全,零零散散的

网友A:
我这,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没什么问题

看图软件不一样,
但我用你的那个通用看图的,又会报错

网友:
找到问题了,要用通用的,还要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