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手机插卡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9):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插卡无服务

  客户描述说,手机插卡显示无服务,打不了电话。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测试插电话卡,有提示运营商的选项,但是显示无服务。

  这种现象就是有接收信号,无发射信号,问题出现在发射电路方面。这款机子,信号处理比较集中在U_WTR_E射频IC芯片,容易损坏,直接更换U_WTR_E射频IC芯片。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插卡信号恢复正常,打电话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U_WTR_E射频IC芯片损坏造成的插卡无服务。

网友A:
我没有从事手机的维修,但我想知道这种故障,一般都报价多少。考虑有没有必要去学手机

网友:
报价是150,同行是100,中间赚50!
经供参考!

网友:
6s同样问题,也可以换射频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从事手机的维修,但我想知道这种故障,一般都报价多少。考虑有没有必要去学手机

修好了 等于白赚 修坏了赔

网友:
这个是8-x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