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行送来的机子,G410

楼主(2020-02-19):
[求助]同行送来的机子,G410独显,故障是上电池不开机,无法充电,电流在0.00-0.01之间徘徊,拿掉电池就正常使用,换了充电芯片BQ737,故障还是一样求助大神帮忙看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先排除先电池问题 再重点查下相关线路

网友:
3V5V电感波形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

网友:
还没解决,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先电池问题 再重点查下相关线路

电池是已经排除了,然后充电芯片也更换了,隔离什么的也换新的了,最后没办法也换了充电芯片周围的所有电阻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就要查查它的工作条件,应该就找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研究,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大家学习哦

网友:
刷EC程序试试

网友:
如果说上电池不开机的话,那就看下在系统下能不能识别到电池,如果能识别到电池,说明EC已经识别到电池了,如果识别不到那就好弄了。

网友:
我有一台这个笔记本,怎么改散热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

网友:
测试一下电池的充放电电路 保隔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就要查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AC_OFF到电池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