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不触发+通病之检测不到usb键盘维修

楼主(2020-02-19):
时间:2020.2.19
主角:华硕B85M-K  REV:1.01

故障:不触发+通病之检测不到usb键盘维修
     测量开机pin有3.3v,接下来测量cmos跳帽,帽子挡住了不好测,把跳帽取下来测跳帽连接的脚有3.2v,跳帽刚装上去,机子自动触发了(放电可以触发了)。

          机子已经触发上电了,但是 外接usb键盘的大小写灯按着没反应,于是接上显示器看看,虽然已经显示了,但是提示未检测到usb键盘。

         测几组usb接口的供电和数据线的对地值都正常.

       板子都搞亮了,不可能运气那么差南桥usb模块坏了吧?先不管刷个bios再说吧!官网下载bios提取后刷入正常显示,不再报错。

              这种板子之前遇到过几次了,这种报错算是bios的通病了。
       附上原机有问题usb键盘会报错的bios和官网提取的bios,都在压缩包里面,
                       请注意区分

网友:
原本就是BIOS程序有问题,在你拔跳帽之前。

网友A:
估计这个 就是USB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 就是USB的问题吧

bios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新来的小白鼠报道

网友:
这都能行      没遇见过

网友:
遇到几片不触发的,都是没有s3信号,搞不了南桥统统放弃了

网友:
自己修改了原bios?

网友:
好表,高手装备。

网友:
不错,问题点检测方案详细

网友:
华硕1150板的BIOS很容易崩,有蛮多块都是刷了之后就正常的。

网友:
干南桥试试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B:
USB报错居然是BIOS问题,少见一般遇到都是USB_O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报错居然是BIOS问题,少见一般遇到都是USB_OC的问题

看错了,不是USB15秒

网友:
先软后硬,循序渐进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修好都是高手,小弟佩服佩服

网友:
华硕通病真的多

网友:
81/85备份的BIOS还不行 两机非常非常慢 卡63 要刷官网的直接刷上去 秒亮机

网友:
看来得去学下BIOS的分离与合成了。还有ME的改写。现在好多这种问题老是淘宝上去买不现实啊。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网口下面两个U口只能上一个使用一般什么问题,一个可以两个插上就不行